PIC的型号好多,有没有专门的文档介绍命名规则!

楼主(2011-12-02):
想找一个带CAN的芯片,找出好多 差不多的!如下:
PIC18F66K80系列
PIC18F2525/2620/4525/4620
PIC18F2480/2580/4480/4580
PIC18F2585/2680/4585/4680
PIC18F2682/2685/4682/4685
以上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专门的文档介绍命名规则!

网友A:
PIC18FXX8X 带CAN
PIC18FXX5X 带USB
PIC18FXX9X 带LCD controller
PIC18FXX3X 带Motor control

PIC18F2XXX表示28引脚,4表示44引脚,6表示64,8表示80引脚
PIC18FX2XX表示4KBYTErom, X4XX表示16KBYTEROM,简单来说就是2的几次方K字节rom

楼主:
PIC18FXX8X 带CAN
PIC18FXX5X 带USB
PIC18FXX9X 带LCD controller
PIC18FXX3X 带Motor control

PIC18F2XXX表示28引脚,4表示44引脚,6表示64,8表示80引脚
PIC18FX2XX表示4KBYTErom, X4XX表示16KBYTEROM,简单来说就 ...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位呢??还有那个K是什么意思?

楼主: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x?branchID=1002&mid=10&lang=en&pageId=74

http://www.microchip.com/productselector/MCUProductSelector.html

学会看官网中的选型介绍即可解决问题 ...
引用 网友B:

型号那么多,不好看!有些相近的型号介绍是一样的!
   就没有专门的文档介绍命名规则么?

网友B:
没有专门的规则介绍。

有选型辅助工具,你输入你需要的资源即可帮你列出相关的型号,大致的规则你使用PIC时间长了后自然就知道了。

K就是为了区分J系列而已,比J系列便宜。

网友C:
“K”采用的是Microchip自己新研发的NEEC(N沟道电可擦除单元)Flash工艺,和J系列的Flash工艺相比,成本略高于J系列,但在擦写次数、功耗、实现EEPROM、可5V供电等方面,比J系列略有优势。
"J"采用的是TSMC(台积电)的Split gate Super Flash工艺,该Flash工艺专利属于SST公司

楼主:
型号选定了 PIC18F65k80  ,谢谢大家

网友D(2012-12-24):
还有这学问~

网友B:
SST也已经被MICROCHIP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