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画PCB 请大家帮忙指出错误

楼主(2011-12-02):
周围也没个人指导。。。自己一个人看视频学的 做的一个信号发生和信号调理采集电路
MAX038是信号发生芯片 通过两个运放输出正弦信号 到传感器 然后通过两个运放信号调理 进入MAX192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A:
发图的时候把铺地去掉吧,不然啥也看不清楚。

网友B:
既然没去掉铺地那我就说说你的铺地

你看看铺地的四个角可处理好了???

画板要细心

楼主:
这是去掉铺铜以后的PCB图和原理图
MAX038是信号发生芯片 MAX541是DA  MAX192是AD OPA627是运放
3# huang1shan

网友C:
额,论坛里怎么都是用PROTEL,PADS的 这量软件只能处理些简单的板卡,规模大点,密度大点的都做不了了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E:
虽然布局不太合理,但第一次画这样应该鼓励。
像集成元件最好用U?来命名。
二极管用D?
不要直接写型号。

网友F:
有些地方走线感觉靠的有点近,走线的路径可以优化一下,LZ第一次就搞这么复杂的电路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我第一次画板就搞的一个51最小系统画了好多遍才画的有点样子的惭愧啊、、

网友G:
布局可以优化

网友H:
电源线太细了

网友H:
铺铜为啥没覆盖原来的地线

楼主:
请问我是不是直接写出来U?就可以了
不需要写MAX038 MAX192这样子
7# cubasa

楼主:
多谢鼓励
现在在优化中 重新布局 听前辈说把继电器挪到边缘地方 下面不走线 减少对信号线的影响 我正在改
8# 迷失自我

楼主:
接地40mil
电源20mil
信号线12mil
过孔 40mil/20mil
普通的焊盘50mil/28mil
请问这样的参数合适么?功率并不大 电源线20mil是够用 请问大概做到多少比较合适?
10# wanghh297397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看了 铺的铜确实是和地线连起来的
11# wanghh297397

网友I:
你的原理图都模块化了,为什么PCB不跟着原理图模块化下?
继电器是用于切换还是隔离输出?不然为什么是放在中间?

网友J:
个人感觉布局不是很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I:
PCB我确实是模块化的布局啊。。。示意图给出了 继电器 我又重新做了改动 把继电器全部挪动到上面一排 晚些上图 我暂时没布线完

网友D:
4楼的图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C:
那用什么较好呢

网友L:
唉。自学学成这样。很不错了。要向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