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放的一次函数应用电路

楼主(2011-12-02):
这是之前在论坛搜索到的
Vo=aVin+k

a=1+R3*(R1//R2)
k=-5R3/R1

我想问一下怎么设计出k为正数的一次函数电路

网友A:
若采用单级的话只有采用正负双电源。单电源下可以用两级反相比例放大器(注意运放正输入端的电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