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我在一个视频教程上听模拟电路,听到串联稳压电路时,
电路图见附件。老师讲到,U1(输入电压)上升或者Io(输出电流)下降时,UO上升。
至于为什么,老师没有讲。U1上升,UO上升好理解。
可是Io下降,为什么UO就上升呢?我的理解,Io是流过负载RL的电流,负载不变,
Io下降,UO就下降。我硬件比较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Io下降,就是输出电流下降,而下降的原因就是负载变了,用电电流小了。
电源都有内阻的,负载变轻,输出电压就有上升的趋势。

网友B:
串联稳压实际就是稳压器的等效电阻和负载电阻之间分压,负载电流下降等效于负载电阻增大,之下好理解了吧。

楼主:
明白了,多谢两位。

网友C:
按照这个图,反馈灵敏度如果视为无穷大,输出电压不应有变化。
据此,你们老师讲可能不是“正常”状态的情况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2013-01-20):
引用 网友B:
串联稳压实际就是稳压器的等效电阻和负载电阻之间分压,负载电流下降等效于负载电阻增大,之下好理解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