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硬件实现数据移位

楼主(2011-12-02):
怎么用硬件实现数据移位?
谢谢!

网友A:
reg  [7:0] shift_reg;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shift_reg <= 8'd0;
   else
       shift_reg <= {shift_reg[6:0],din};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有用VHDL实现的吗?

网友B:
reg [7:0] shift_reg;
shift_reg <= {shift_reg[6:0],din};

请问shift_reg[6:0]为什么是7位的,而不是8位的呢
初学者请教……

网友C:
低位就是din嘛,这样和前面7位组成8位数据,实现移位操作

网友B:
移的位数是哪个变量控制的呢

楼主:
我知道了,用并置运算符&
可以实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没有变量控制
shift_reg <= {shift_reg[6:0],din};
这句实际的意思是
shift_reg[7:1]=shift_reg[6:0],shift_reg[0] = 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