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车的角速度传感器enc 03数据乱跳啊。。

楼主(2011-12-02):
zoomone的adc() 函数,采集5次,取第三个值。
再右移2位,获得8位数据,让串口猎人显示。
可是数字乱跳啊,
会固定在67,小车晃动数秒后突然来到179固定。
再晃动几下又回到75左右。
而且小车平躺桌面静止时,数字还回很跳。

网友A:
adc()的获得值不能直接代表角速度。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采集5次,取第三个值,再右移2位,获得8位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集5次,从大到小排列取第三个值,再右移2位,获得8位数据。串口猎人指针表是0~255的。

楼主:
MMA7361L 数据非常好。虽然缓慢,但不会出现乱跳得情况,
会不会是 enc 03 坏了 或者是10k可调电阻接触不良啊?
我把R19的4.7K 电阻用0欧的代替了。

之前3.3v电源总是会变成2.4V,查出应是U2运放接触不良,最后把座去了,直接焊上去的。

网友A:
记得以前我也遇到过乱跳的现象,我那是算法有问题,好像是哪个变量溢出导致的。所以,跳不一定就是硬件坏了。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enc03的输出是不是连续变化的。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