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8 AD采样

楼主(2011-12-02):
当我开启TMR6中断使能与关闭中断使能的时候为什么AD采集结果相差较大(已经经过软件滤波)关闭中断接近实际值,开中段则要小很多

网友A:
检查是否存在MCU资源冲突。

网友B:
估计可以中断程序没写好,查一下

网友C:
先用查询等待的方法测试,排除外围电路问题,然后再用中断方式,排除软件问题

设计关键是要有好的排查故障的手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