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TI有没有USB power switch的芯片?推荐一个

楼主(2011-12-02):
现在用的国产的pj9701,想用ti的芯片替换一下,要求支持2 usb port。最大关断电流1.1A

楼主:
结贴了,现在用了一个兄弟推荐的pj9701

网友A:
推荐TPS2540。TPS2540整合了限流的usb端口电源开关和usb2.0高数数据线开关以及usb充电端口识别电路。

网友B:
其实那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