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基础知识—华为技术

楼主(2011-12-02):
华为防雷接地基础知识

第1章 关键词及简介        2
1.1 简介        2
1.2 关键词        2
第2章 防雷接地所依据的标准和规范        3
2.1 IEC相关标准        3
2.2 ITU-T  K 系列相关标准        4
2.3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5
2.4 公司内标准和规范        5
第3章 雷电知识简介        6
3.1 雷电的产生        6
3.2 防雷区的划分        6
3.2.1 防雷区的划分        6
3.3 雷电参数简介        8
3.3.1 雷暴日        8
3.3.2 雷电流波形        8
3.3.3 雷电波频谱分析        9
3.4 雷电过电压的形成        9
小结        10
思考题        10
第4章 雷电防护的基本原则        11
4.1 系统防护原则        11
4.2 概率防护原则        11
4.3 多级防护原则        12
小结        12
思考题        12
第5章 通信局站的防雷接地        14
5.1 通信局站的接地系统        14
5.1.1 简介        14
5.1.2 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        15
5.1.3 通信局站等电位连接的基本要求        16
5.1.4 移动站天馈系统外部防雷接地要求        16
5.2 低压配电系统简介        17
5.2.1 TN配电系统        18
5.2.2 TT配电系统        19
5.2.3 IT配电系统        20
5.2.4 与配电系统有关的接地故障        21
5.3 局内布线        22
5.3.1 交流电源线        22
5.3.2 普通的信号电缆        22
5.3.3 光纤的防雷        23
5.4 接地电阻        24
5.4.1 国内相关规范中的规定        24
5.4.2 接地电阻和防雷的关系        24
小结        25
思考题        25
第6章 通信设备防雷的基本措施        26
6.1 端口防雷设计        26
6.1.1 E1信号防雷器的设计案例        27
6.1.2 防雷器的使用要求和使用场合        27
6.1.3 防雷器的正确接地        28
6.2 通信设备的系统接地        32
6.2.1 基本原则        32
6.2.2 通信设备的系统接地设计        33
小结        34
思考题        34
第7章 常见问题        36
7.1 保护接地线的线径        36
7.2 接地电阻值问题        38
7.3 哪些设备需要做保护接地        39
7.4 接地错误理解--设备采用单独的通信地        39
7.5 直流供电设备,机房内无保护接地排,配电柜的电源48V正极排能否做保护地        40
7.6 交流用电的设备,机房无保护接地排,能否通过交流电源的PE接地        40
7.7 终端接地,接交流电源线中保护地还是楼内的机房接地排        41
7.8 DDF架的接地        42
7.9 逆变器已做保护接地,终端设备是否需要保护接地        42
7.10 机架的绝缘问题        43
小结        45
思考题        45
附录A: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46
A.1 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46
A.2  测量注意事项        46
附录B:  通信局站防雷接地检查通则        48
B.1 通信机房建筑物防雷        48
B.2 电源系统        48
B.3电缆布放        50

网友A:
嗯,华为的东西还是挺详细的

网友B:
这个资料不错,下载学习一下!!!华为公司东西不错!!!不过好像管理很凶残吧!!!

网友C(2021-06-04):
华为技术规范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