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倍压整流做一个高压电源,如何选器件呢?

楼主(2011-12-02):
手头由一个变压器,原边上写~220V,次边写2200V,应该是2200V交流电压吧,

电流要求很小,300uA即可
此电路为倍压电路,220V为市电,倍压10倍,为2200V,再倍压四倍为8800V从4点处输出,

请问这样电路是否为可以,这其中的二极管,电容应如何选取?

网友A:
1.二极管可以串联提高耐压 我见过有人DIY里就这么做
2.负载能力就按一次侧输入功率乘上一个系数估算一下即可

其他的就不大了解了

网友B:
四倍压整流电路不止一种,楼主应该先选定电路,才能够确定元件参数。

楼主:
电流要求很小,300uA即可
此电路为倍压电路,220V为市电,倍压10倍,为2200V,再倍压四倍为8800V从4点处输出,
请问这样电路是否为可以,这其中的二极管,电容应如何选取?

网友C:
功率还是不小啊!10mA*8800V=88W,需要电容值很大,。。纹波要求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sorry 写错了是300uA

楼主:
大家有懂的吗?

网友D:
个人觉得用变压器直接升上去比较好,倍压电流太小了,而且8800V的二极管或者电容很难找,故障率也很高的。

网友B:
此电路不是典型的四倍压整流电路。
负载也不对,仅10kohm。

如果负载电流确实只需要不到1mA,倍压整流有其可取之处。

网友E(2013-10-23):
耐压8800V 的电容不太好买,价格很贵,建议其他思路

网友F:
估计论坛里熟悉的极少,到电力或高压网站看看。

网友G(2015-05-24):
搜下 高压薄膜电容  试试,

网友H:
倍压损耗大,需要找低漏电的电容.
我曾经做过5倍压,结果出来的电压并不高,只有3倍左右.
上变压器吧.
如果你是做试验的话,其实我建议你用一个更省的办法.
去修彩电的地方找
1  找老的电视机的高压包,做一个振荡器,就有高压出来了,很过高压包里面本身自带一个高压硅堆.
2  老的电视机不好找了,你可以找早期的液晶电视的高压板,那种灯管的,8灯的还是找得到的,升压线圈一个最高能到1500V(灯管工作的时候800-1200V不等,实际空载电压更高),而且大多配有颗几KV的高压电容.把8组整流好串起来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