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STM32F207/217还有AT9263、AT9G45,我该选哪个入手?

楼主(2011-12-02):
lpc1788、STM32F207/217还有AT9263、AT9G45,我该选哪个入手?

我的项目需求是要用到SD卡(最好是SDIO的模式,读写快)、USB、以太、LCD(要内置LCD控制器的)、CAN等,软件资源方面起码是驱动好用,最好有成熟的文件库、图形库和协议栈。
查看众多ARM后发现刚出来的lpc1788和STM32F207/217满足需求,还有ATMEL的9263和9G45也不错。
我的情况是从来没搞过ARM方面的,C语言有点基础,Keil C51也用过。
另外补充一下:如果在Keil MDK4下开发,用MDK的中间件怎么样?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21ic怎么这么冷清啊?难道就没有嵌入式前辈指点一下新人吗?

网友A:
21ic版面很糟糕,分的太散,所以人气不行。

LCD(要内置LCD控制器的)这一句话就否定了除了LPC1788以外的全部选项。

LPC1788太贵了,如果是我,会选STM32F107+RA8875的方案。

楼主:
这几处理其他事情,谢谢李富贵老师的回复和指教。想请问一下,STM32F107+RA8875比一片LPC1788成本更低吗?STM32F107有成熟的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GUI吗?

网友A:
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GUI的话,这些cortex-m3的资源是一样的,你搞到了一种其他的m3都可以用。
LPC1788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用正版的emWin(Segger出品,跟uc/OS一起卖的时候叫uc/GUI),但是只有库文件没有源文件,现在uc/GUI 3.98源代码满天飞,这个优点不是很重要。

LPC1788的价格,上半年我打听的话都超过100,这个肯定是没办法跟STM32+LCD驱动器相比的,但是最近有人说ZLG报价55,如果是真的话,那么LPC的价格也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