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中怎么实现差分走线

楼主(2011-12-02):
小弟正在做块板子,里面有20根LVDS线需要走差分线,但是protel中差分布线中有个ALL NET怎么也删不掉,导致所有的线都等长了,该怎么办啊?谁有真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
差分线还是别用protel了

楼主:
但是单位的电脑里只有PROTEL

网友B:
规则里设置等长线可以,很麻烦

网友C:
你要在classes理自己新建一个nets,走线时99只能自己估摸了,还是换ad6及以上版本吧

网友D:
en
有道理

楼主:
以解决,但是走的太难看了。

网友E:
AD对差分的支持是很到位的。
建议升级,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