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候GPS时间读取出错

楼主(2011-12-02):
(无正文)

网友A:
卫星数据尚未接收完整。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接受装置所处的位置对信号的接收有屏蔽作用?

楼主:
大部分时间都是正确的,偶尔出来几个。一天可能出来几十到两三百个错误的数据。其它的定位、时分秒都是正确的。天线是放在窗外的,可能会有反射,但是对定位数据可能有影响,对于时间有影响吗,时间不是GPS模块内部晶振产生的吗?

网友A:
时间是通过接收GPS卫星信号解算出來的,模块内部的是时钟,供时序逻辑电路使用,和实时时间的那个时钟不是一码事。

楼主:
哦,那奇怪为什么其他数据都是对的,就年、月会出错呢?而且出错的数据都是有规律的,比如现在是2011年12月,会出现2010年12月和2013年11月的数据。

网友A:
这个可能跟GPS模块的设计有关,信号出错时,模块一般会按过去的数据输出,所以有关联性。

楼主:
现在加了个220uF的电容在LDO输出处,电压比较稳,没有出现时间出错的现象了。应该是GPRS发射的时候电流太大引起了输入电源的不稳定,最大会有好几百mV的压降,LDO输出加了大电容后拉平了3.3V的电压,使GPS电源比较稳定,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C:
LDO还不动系统?

楼主: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