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可以支持LM4F吗?

楼主(2011-12-02):
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山寨Jlink V8是否支持新出的LM4F MCU?

网友A:
就算现在不支持 很快也能支持 强大的山寨:victory:

网友B:
呵呵楼上说的对

网友B:
山寨是很强大呢

网友C(2012-01-17):
理论上应该可以
jflash 下用 内核M4;仿真可以用 rdi功能!

网友D:
可以的,试过,IAR+Jlink

网友E:
已经测试过的,可以直接支持,在IAR6.21+的环境下,J-link调试M4F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TI_MCU版主很敬业,这个支持的,TI的MCU一般都是IAR先支持的,JLINK是iar的工具。

网友G:
原来是这样啊 JLINK是iar的工具 了解了

网友G:
永远你也很敬业呢

网友H(2012-06-08):
回复 网友E:
能详细的介绍下如何实现的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IAR For ARM 6.3 调试接口选择J-Link,下载和调试都不能实现,一点软件就死机...郁闷中,用Keil调试和下载都没有问题

网友I(2012-11-14):
用keil试了下,只要VCC,GND,TMS,TCK四线就可以下载加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