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读写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1-12-03):
我用DSP2812与CPLD连接做一个系统.要用DSP2812来读取CPLD做的双口RAM.对XINTF做的初始化是用的例程.

操作程序如下:
#define data1   0x080001
int *ptrdata1;
int  data2[125];
char count;

ptrdata1=(int*)data1;
    data2[count]=(*ptrdata1);
        count++;

读出来的结果是data2中的数据是地址0X080000的...地址线电平没变化../XCS2和/XRD也没变化

这样有错吗?还有别的地方要加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看出程序有什么错误啊 帮顶吧

网友A(2012-01-04):
时序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