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的原因?

楼主(2011-12-03):
GPS、GPRS天线固定在金属外壳上,相当于地是和板子的地是连通的,偶尔用手拿上盖壳碰一下下盖壳CPU就复位了,是不是地干扰进去了,手上有静电?是不是不能把地和外壳相连,要和外壳隔开?

楼主:
把天线和外壳用绝缘胶带隔开了,相当于板子地和外壳隔开了,盖上壳子后也会出现复位的现象。是不是电磁波反射干扰引起了CPU工作不稳定,引起复位的呢?

网友A:
从你的两次操作来看,跟接不接外壳没太大关系。静电的话,可以考虑在操作的时候使用静电手环,排除操作时静电干扰。
既然是系统复位,先给reset信号加个RC滤波吧。试试看,呵呵

网友B:
LS说得不错,先提高Reset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比如强的上拉,电容加大一些等等

楼主:
后来发现是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引起的,有时候会突然掉下去1V的脉冲,在LDO后面加了大电容后,基本上纹波不会超过100mV,CPU不会复位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用表笔触碰复位管脚会导致复位?复位是用WTD芯片输出的,和CPU复位管脚之间加了个10K的电阻。

网友B:
10K的电阻太大了,100ohm就可以了,另外最好还能上拉用1K,不过是拉还是下拉还要看你的WTD的输出是低有效还是高有效

楼主:
直接短接不加电阻也是这样的。现在是WTD芯片出来后加了10K电阻,然后又并了电容到地,就不会出现点表笔就复位的现象了。

网友C(2022-01-04):
1.加强复位电路保护,如ESD等;2.改善ESD泄放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加强复位电路保护,如ESD等;2.改善ESD泄放路径

直接有效

网友D:
牛13,一个问题跨越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