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32灌电流\?

楼主(2011-12-03):
74HC32输出端灌电流(SINK CURRENT)是多大?手册上面怎么没有\?

网友A:
楼主参考一个下这个文档,这是philips公司的

网友B:
灌电流与供电电压、压差都有关系,最好看一下曲线。
我有Motorola HC的曲线,但没有电子的。4.5V供电电压下,温度25度,压差0.5V,电流典型值为15mA。

网友C:
CMOS的一般在1uA以下,楼上的看错了,楼主是找灌电流。不过楼主可以换加公司的Datasheet看,很多还是给了这个参数的。

网友B:
找到了Motorola(现On semi)的那个HCMOS说明,33页:

网友A:
4楼说的应该是输入漏电流,楼主要查的是芯片的输出特性。

网友C:
哦,我看错了,输出负载能力芯片肯定是给了滴,不信让楼主发上来,我给他找。

网友D:
扇出系数大概是8,就是带8个门;一般6个门以上我都加上垃电阻了。

网友B:
HC是双方向驱动的,不用加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一般用在LS或OC的场合。

网友C:
扇出系数大概是8,就是带8个门;一般6个门以上我都加上垃电阻了。
引用 网友D:

要看信号速度,CMOS输出一般是25mA,输入电流一般是1uA以下,只看电流,扇出能力接近无限。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电流超出多少时芯片会损坏?根据5楼给的图片,如果依照预期最小曲线25°那根,灌电流超出17.5mA时,芯片就有可能损坏吗?

网友C:
感谢各位回复。
电流超出多少时芯片会损坏?根据5楼给的图片,如果依照预期最小曲线25°那根,灌电流超出17.5mA时,芯片就有可能损坏吗?
引用 楼主:

芯片会发热,但是根据厂家品质不同,一般不会烧,比如PIC单片机或者TI、ST这些大公司的产品,但不是说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