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函数区别。。。带返回值与不带的

楼主(2011-12-03):
下面两个函数都是I2C读取24c02的,一个函数有一个变量和一个返回值,一个有两个变量.感觉那个返回值的应该可以代替那个参数,为什么在调试时有些问题。请教下区别,第一个带返回值的怎么改跟第二能够一样呢?
1.///////////////////
uchar read_add(uchar add)
{
uchar *num;
start();
writebyte(0xa0);
testack();
writebyte(add);
testack();
start();
writebyte(0xa1);
testack();
*num=readbyte();
stop();
return (num);
num++;
}
2.///////////////////////
void Read_2402(uchar add,uchar *num)
{
start();
writebyte(0xa0);           // send device address
writebyte(add);    //send unit address
start();            //start I2C again
writebyte(0xa1);
  *num=readbyte();
num++;
stop();
}

网友A:
参变量不能当返回值,如果不考虑全局变量等,第一个函数是没法改成第二个格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ye大侠。
那如果一个函数没有变量的话,可以用返回值。以为那个只是跟参变量有关就行,只是返回一个参数值,不影响其他的。这样的话,第一个函数是不是就算是语法错误,函数编的就不对呢?

网友B:
第一个函数你都return了,下面还来n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是想让num值每次加一,读一次地址加一次。放前面的话,感觉不太合适,就放那了。。请指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我是想让num值每次加一,读一次地址加一次。放前面的话,感觉不太合适,就放那了。。请指教
引用 楼主:

放在后面根本就不会被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确实。谢谢指教。顺便请教下,不知道如何能够明显看出24c02写进去没有,读出来的就是从写进去的读的。

网友C:
写进去后再读出校验是比较可靠的验证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指教~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