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ESD保护

楼主(2011-12-03):
谁能谈谈电路的ESD保护

网友A:
静电放电(ESD)是从事硬件设计和生产的工程师都必须掌握的知识。很多开发人员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实验室中开发的产品,测试完全通过,但客户使用一段时间后,即会出现异常现象,故障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这些问题大多由于浪涌冲击、ESD冲击等原因造成。

网友C:
在电子产品的装配和制造过程中,超过25%的半导体芯片的损坏归咎于ESD。

网友D:
是,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电磁环境越来越复杂,人们对静电放电的电磁场效应如电磁干扰(EMI)及电磁兼容性(EMC)问题越来越重视。

网友E:
电路设计工程师一般通过一定数量的瞬间电压抑制器(TVS)器件增加保护。如固状器件(二极管)、金属氧化物变阻器(MOV)、可控硅整流器、其他可变电压的材料(新聚合物器件)、气体电子管和简单的火花隙。

网友F:
是啊,随着新一代高速电路的出现,器件的工作频率已经从几kHz上升到GHz,对用于ESD保护的高容量无源器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网友G:
楼主 是半导体设计IC 线路设计ESD防护,还是IC应用设计ESD防护?

网友H:
很多考虑的地方!!!pcb layout ,元器件选型,esd 器件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