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 运放适用问题。

楼主(2011-12-03):
单电源运放lm393是否能替换下图中lf353,是否能正常工作,这个目的是测电路中的电流0-1A ,先测的R6=1 的电压,范围0-1V,经过adc0832转换,这部分发过贴了,电压范围0-1V,这个值能不能使lm393正常工作,电阻搭配是否合理。

网友A:
LM393是电压比较器,OC输出,不宜用作线性放大器。
类似的运放很多,如LM358等,可以使用在此电路中。但输出可能超过D/A输入范围,需要限幅。

楼主:
非常感谢,“OC输出”这个不懂,可能是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OC 即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输出,需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