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的高容量无源器件

楼主(2011-12-03):
(无正文)

网友A:
TVS必须迅速响应到来的浪涌电压,当浪涌电压在0.7ns达到8KV(或更高)峰值时,TVS器件的触发或 调整电压(与输入线平行)必须足够低以便作为一个有效的电压分配器。

网友B:
现在,电路设计工程师在高频电路设计中越来越多地采用ESD抑制方案。尽管低成本的硅二极管(或变阻器)的触发/箝位电压非常低,但其高频容量和漏电流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应用需求。

网友C:
聚合物ESD抑制器在频率高达6GHz时的衰减小于0.2dB,对电路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对,如泰科电子的PESD产品系列。

网友E:
电磁兼容和电路保护对所有电子产品的设计而言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电路设计工程师除了熟悉电磁兼容相关标准,设计中还需综合考虑器件本身的性能、寄生参数、产品性能、成本以及系统设计中的每个功能模块

网友F:
通过布局布线优化、增加去耦电容、磁珠、磁环、屏蔽、PCB谐振抑制等措施来确保EMI在控制范围之内。

网友G:
在制定电路保护设计方案时,最重要的是首先掌握因应的技术方案和设计手段

网友H:
嗯,并据此选择正确的ESD保护器件。

网友I(2012-06-12):
我们公司就是做ESD抑制器的,有需要可以联系:QQ316793822:lol

网友J(2012-10-29):
ESD静电抑制器:RCLAMP0522P RCLAMP0524P
IC描述:低电容TVS二极管阵列

保护 产品-RailClamp
说明:
RailClamps是超低电容TVS阵列旨在保护高速数据接口.
这系列产品已specifically旨在保护敏感这是连接到高速
数据组件和过电压的输电线路所造成的ESD(静电放电)
CDE(电缆放电事件)和EFT(电快速瞬变).
该RClampTM0522P和RClampTM0524P有典型的电容之间
的I / O 0.30pF只有pins.这使得它可以在电路中多余的
操作无信号衰减3GHz.他们可能被用来满足ESD IEC
61000-4-2,抗扰度要求
级别4 (±15kV空气,±8kV接触放电).
该RClamp0522P旨在保护两行,而RClamp0524P将保护四行.
兼容的RClamp0522P在6-pin, RoHS/WEEE,
SLP1610P4 包装.它的措施1.6 x 1.0 x 0.58mm.
兼容的RClamp0524P在10-pin, RoHS/WEEE,
SLP2510P8 包装.它的措施2.5 x 1.0 x 0.58mm.
引线间距在一个摊位,并0.5mm。
无铅NiPd.它们的设计布局,方便PCB允许运行的痕迹
通过设备直.小尺寸,低电容的组合,
以及高保护级别的ESD使他们成为flexible解决方案应用,
如HDMI, UDI,的DisplayPort TM, MDDI,
串行ATA,和Infiniband电路.

特点:
ESD保护高速数据线
IEC 61000-4-2 (ESD) ±15kV(空气),±8kV(接触)
IEC 61000-4-5(闪电)5A (8/20µs)
IEC 61000-4-4 (EFT) 40A (5/50ns)
包装设计高速线路优化流过的设计
保护两个或四个I / O线
低电容:0.3pF典型(I / O到的I / O)
电压低箝位
低工作电压:5V
固态硅雪崩技术

机械特性:
SLP1610P4 6-pin 包装 (1.6 x 1.0 x 0.58mm)
SLP2510P8 10-pin 包装 (2.5 x 1.0 x 0.58mm)
RoHS/WEEE标准
引线间距:0.5mm
铅finish: NiPd
标记:标记码
包装:每EIA 481磁带和卷轴

应用:
High Definition多媒体接口(HDMI)
数字视频接口(DVI)
Unified显示接口(UDI)
DisplayPort TM接口
MDDI端口
PCI快车
串行ATA

SEMTECH(semtech)品牌系列型号:
RClamp0514M.TBT   RClamp0502B.TCT    LCD15C-1.TCT      LCD15C-8.TBT
RClamp0504P.TCT   RClamp0521P.TCT    RClamp0522P.TCT   RClamp0524P.TCT
RCLAMP0504F.TCT   RCLAMP0502N.TCT    SRV05-4.TCT       RCLAMP3304N.TCT...
本公司只做原装正品,欢迎来电咨询!
张巧云:13534237128
QQ:908678411
MSN:sz00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