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可编程智能充电器出问题了

楼主:
原理图图贴上:

比较器的输出是方波,不能稳定,波形如下:

智能充电器,通过PCF8591DA输出给LM3243脚,和2脚进行比较,构成比较器,通过复合管控制输出电压,R15R16构成分压电阻控制2脚的电压。
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有三个过程,涓流(电流恒定且很小,大概100mA左右)、恒流(电流最大且恒定)、恒压(电池被充满前的一个缓冲,此时电流慢慢减小,直到为0)。
现在在恒流过程遇到一个问题。恒流过程是运放检测,然后送给AD转换进行判定是否和设定的恒流电流值相等,若小于设定的值,则调节DA输出增大,使比较器的运放输出增大,使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增大,反之,同理。

DA输出的波形:

此时电池能充电去电,但是电池两端电压是波动的。
锂电池正极的波形:

在线等,那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并提供解决方案,不甚感激!

又看不清楚原理图的,下面附上word文档。

网友A(2011-12-03):
LM324  1、2脚间加一消震电容或RC负反鐀网络,降低高频增益。

楼主(2013-02-26):
这个问题自己解决了,这个功能电路对AD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换句话说这个功能电路的恒流效果不怎么好。不过还是要谢谢sam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4  1、2脚间加一消震电容或RC负反鐀网络,降低高频增益。

虽然没有说到点子上去还是把分全部给您吧,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说到点子上去还是把分全部给您吧,谢谢您!

这个都一年多了,楼主还在关注,认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一年多了,楼主还在关注,认真啊。

发帖之后就解决了,可是一直没有结贴给分,嘿嘿。
怪我太拖拉了,这种习惯不好,以后要抵制这种习惯!

网友C:
不是这个功能的恒流效果不好,是器件+算法与期望的效果不匹配,必须根据恒流的精度要求、稳定要求,选择合适器件,再加上判断误差范围,然后就基本上可以实现期望的效果了。
比如恒流电流2A,期望误差小于1%,也就是20mA,首先需要检测精度优于10mA,输出控制精度也要优于10mA,然后再判断是否在误差范围内,在的话就保持输出,不在的话调整输出。
如果期望误差在20mA以内,结果控制输出最小变化量就是20mA,再加上其他误差就会出现,调大一点,大了,调小一点又小了,来回跳动,最差状况就是输出 停止 输出 停止来回跳,因为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变化和充电电压变化的比值K是非线性的,充电刚开始K值大,随着充电时间增加K值慢慢变小。
所以你这个电路对DA的输出要求精度高,对AD精度要求低,如果DA输出变化一个码,对充电电流的影响很小的,即使检测精度比较差,也能达到比较好的恒流特性,只不过实际电流偏差大点而已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自己慢慢考虑或者做个弄个电路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