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电动汽车用蓄电池

楼主(2011-12-03):
谁能说说电动汽车用蓄电池

网友A:
电动汽车以电力驱动,行驶无排放(或低排放),噪音低,能量转化效率比内燃机汽车高很多,同时电动汽车还具有结构简单、运行费用低等优点,安全性也优于内燃机汽车。但电动汽车目前还存在价格较高、续驶里程较短、动力性能较差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和电源技术密切相关的,电动汽车实用化的难点仍然在于电源技术,特别是电池(化学电源)技术。

网友B:
制约电动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有啥

网友C:
动力蓄电池不理想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关键制约因素还是电池。
不管是成本、寿命、安全性、容量,现在都还很成问题。

网友E:
开发电动汽车的竞争,最重要的就在于开发车载动力电池的竞争。

网友F: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与一般启动蓄电池不同,它是以较长时间的中等电流持续放电为主

网友G:
嗯,间或以大电流放电(起动、加速时),并以深循环使用为主。

网友H:
实际上,电动汽车电池电量的使用,是靠专门的电池智能管理系统来调节的,它可以保证电量到某一比例开始报警,再到一个设定的最低值就会自动进入保护程序,即像传统汽车油量报警一样,到一定油量的时候开始报警,到最低油量的时候,油泵就抽不到油箱的燃油,最后停车。而随时随地充电模式下,电池管理系统将根据检测到的电池电量,自动选择不同的充电模式,如恒定电压充电、恒定电流充电等模式。

网友I:
当前研究开发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主要包括铅酸电池、镍金属电池、锂离子蓄电池、高温钠电池、金属空气电池、超级电容、飞轮电池以及具有更好发展远景的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

网友J:
现在这个技术真正创新,快充,储能量大,环保是趋势。不过楼主你具体先问什么,你的问题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