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MARK点

楼主(2011-12-03):
该死的MARK点,折腾我一上午了!
用的是99SE ,如图:我要将阻焊范围内没有铜也没有绿油,为此我把焊盘设为1.5MM,阻焊是2倍的焊盘直径;但图上仍有部分有绿油,怎么设置Solder Mask: Override 的值刚好到外部铜边缘呢?因为外部地和其他的间距是0.5,这个值是固定的;我把MARK点设置为有网络的,再设置间距,但还是不行,请牛人们指教!

网友A:
不用Override,在topsolder加个焊盘,另在top or bottom放置同心的半径合适无网络完整弧线

网友B:
人为地单独设置 Solder Mask 的 Override 是可行的.
但是有的  PCB 厂家可能回忽略你的这个特别设定.
所以我的做法是, 在 top 或  bottom 的 solder 层也加个焊盘,比下面的焊盘大多少, 绿油就留空多少.

楼主:
如果在在top or bottom放置同心的半径合适无网络完整弧线,那就影响美观了,最好是没有多出的圆弧,又能实现功能!

网友C:
放3个同心焊盘:1是TOPLAYER,2是TOPSOLDER,3是Keepoutlayer,TOPLAYER的直径是你MARK点的中心盘径,TOPSOLDER盘的直径是你想要的空间直径,TOPSOLDER盘的直径-铺铜时的安全间距=Keepoutlayer盘的直径。铺铜完删除Keepoutlayer盘就行了。。。

网友C:
还有个方法,用规则来约束~~ 1。把你的MaRK盘设成一个焊盘类,

2。在MARK盘的菜单选 ADVANCED 选页,设好TOPSOLDER

3.增加一个安全间距规则,

4。铺地。。。结束。

楼主:
谢谢!我想了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做成2个元件,铺铜前用加了禁止布线层线的元件,铺完改成没有禁止布线层线的元件,这里可以统一改过来,减少了工作量!

网友D:
板厂会帮你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