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端点0以外的端点进行读写?

楼主(2011-12-03):
我兴致勃勃的买了一本《USB应用开发宝典》,看后大失所望,整本书的实例全部是使用端点0进行固件编程,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端点0以外的其他端点进行通信编程,还请高手指点才行啊,万分感谢!

网友A:
端点0支持控制传输,只能传一些简单的命令或数据。如果需要传输大量数据,端点0是不适合的,需要用其它传输方式,如块传输BULK,同步传输等。

网友B:
买圈圈的书。

楼主:
二楼的又没讲清楚来。
三楼的书我去看看。

楼主:
还是看其他的书才弄明白了,唉,以后买书要看仔细了,这本书实在不咋滴啊。

网友C:
通用串行总线(USB)是一种串行接口,具有自动配置能力和良好的兼容性,从而简化了计算机与外设的连接,被计算机外设硬件制造商广泛采纳。USB总线标准由1.1版升级到2.0版后,传输率由12Mbps增加到了480Mbps,更适宜于高速数据传输。USB设备支持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外设时,由于这些外设与主机间传输的数据量大,要求驱动程序采用Bulk模式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USB应用程序接口主要功能是对USB驱动器进行软硬件初始化、打开端口、关闭端口、读端口、写端口和端口控制操作。当设备驱动器装入系统设备表时,I/O系统就调用该应用程序接口。
  USB应用程序接口的一个例程所包含的函数:
  •USB_init( ) -- USB端口驱动函数的安装和初始化、硬件配置。
  •USB_open( ) -- 打开USB端口。
  •USB_close( ) -- 关闭USB端口。
  •USB_read( ) -- 对USB端口进行读操作。
  •USB_write( ) -- 对USB端口进行写操作。
  •USB_ioctl( ) -- 对USB设备进行I/O控制操作。
  USB设备驱动函数
  1、USB_init()-- 初始化USB端口
  USB_init函数初始化特定USB端口驱动器,进行软硬件配置。
  初始化步骤如下:
  (1) 将USB设备驱动器安装到I/O系统设备表中。
  (2) 获取USB控制器使用的中断号。
  (3) 获取各端口所需的系统资源,包括内存、信号量和消息队列。
  (4) 初始化USB驱动器数据结构与USB端口状态寄存器。
  (5) 启动USB标准事件处理程序。
  (6) 启用控制端口0和USB中断最小支持集。
  2、USB_open()-- 打开USB端口
  USB_open函数允许应用程序打开一个USB端口,选择DMA数据传输方式。
  执行打开调用的典型步骤如下:
  (1) 如果不是默认的控制端口0,要检查端口状态是否为"CONFIGURED"。
  (2) 如果不允许多次打开,要确认端口还没有打开。
  (3) 确认端口对当前选择的接口有效。
  (4) 选择DMA传输,设置DMA控制器使用该端口的FIFO作为目的地址。
  (5) 设置端口为打开状态。
  3、USB_close()-- 关闭USB端口
  USB_close函数允许USB应用程序关闭一个端口,并关闭DMA通道。
  执行关闭调用的典型步骤为:
  (1) 关闭DMA通道,放弃端口对DMA控制器的使用。
  (2) 设置端口为关闭状态。
  4、USB_read()-- 对USB端口进行读操作
  USB_read函数允许USB应用程序从输出端口或控制端口读取数据。
  调用读函数的典型步骤为:
  (1) 设置端口号、类型和方向。
  (2) 确认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3) 设置端口信号量,避免多次调用。
  (4) 调用readDMA( ) 进行DMA写操作。函数内执行步骤为:
   (a) 启动DMA从端口接收FIFO的读操作,将数据从端口传送到内存。
   (b) 等待DMA完成中断。(DMA中断向端口消息队列发送一条消息表示数据传输完成。)
   (c) 重复进行(a)~(c)步骤直至接收到全部数据或USB主机结束传输。如果USB控制器检测到短包中断或零字节包,或者出现等待超时,则停止DMA传送,并转(d)步骤执行。
   (d) 向USB主机发送一个零字节包,完成控制状态步骤。
  (5) 释放端口信号量。
  (6) 返回接收到的字节数或错误信息。
  5、USB_write()-- 对USB端口进行写操作
  USB_write函数允许USB应用程序写数据到输入端口或控制端口。
  执行写调用的典型步骤为:
  (1) 确认端口号、类型和方向。

  (2) 确认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3) 获取端口信号量,避免多次调用。
  (4) 调用writeDMA( )进行DMA写操作。函数内执行步骤为:
   (a) DMA将内存数据传送到目标端口的FIFO,并等待DMA完成中断。
   (b) 若从接收FIFO接收到USB主机的一个零字节包,或者出现等待超时,则退出并返回传输的字节数。
   (c) 重复执行(a)~(c)步骤直至全部数据传输完毕时,转(d)步骤执行。
   (d) 强制向USB主机发送最后的零字节包或短包用来结束传输过程。
  (5) 如果是控制端口,等待来自USB主机的零字节包,完成控制状态步骤。
  (6) 释放端口信号量。
  (7) 返回传输的字节数或错误信息。
  6、USB_ioctl()-- 对USB设备进行I/O控制操作
  USB_ioctl函数设置端口状态寄存器并执行I/O端口控制功能。
  USB应用程序根据控制对象不同分别调用提供应用程序控制USB接口的能力的controlIoctl()和epIoctl()函数。controlIoctl()函数执行USB控制器整体I/O出控制功能。epIoctl()函数执行个别USB端口的I/O控制功能。。
  1) controlIoctl( ) -- 控制器控制函数
  controlIoctl()函数对USB控制器进行控制操作。执行I/O功能之前获取USB控制器信号量,避免多次调用影响正在传输数据的端口。完成I/O操作后释放信号量。
  USB控制器应支持的控制功能包括:
  •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设置USB端口进入/退出挂起状态。
  •复位USB端口。
  •设置USB控制器消息队列等待超时。
  •为DMA选择端口FIFO。
  •允许/禁止可选中断。
  •读取帧时间戳起始位。
  •进行枚举测试。
  •返回接口、备用接口和当前USB端口配置状态。
  2) epIoctl() -- 端口控制函数
  epIoctl()函数对端口进行控制操作。执行I/O功能之前获取USB控制器信号量,避免多次调用影响正在传输数据的端口。完成I/O操作后释放信号量。
  端口应支持的控制功能包括:
  (1) 获得USB端口状态。
  (2) 设置USB端口进入/退出阻塞状态。
  (3) 设置USB端口消息队列等待超时。
USB中断服务程序
  USB控制器产生单一中断,多个端口共享。每个端口产生ACK、NACK/ERROR中断。输出端口产生接收零字节包或短包中断。控制端口0接收设置包时产生中断。USB控制器产生USB事件中断,如帧起始(SOF)、挂起、恢复和复位。
  USB中断服务程序执行下列步骤:
  (1) 识别发生了USB中断的类型。
  (2) 清除中断产生的条件。
  (3) 读USB状态寄存器,获取当前配置、接口或帧起始时间戳状态信息。
  (4) 向USB控制器消息队列或回调函数的接收消息队列发送一条消息。
  USB标准事件处理程序
  USB驱动器初始化后,启动USB标准事件处理程序负责处理枚举过程和异步USB事件。
  事件处理程序使用控制端口0,直到完成枚举过程。当USB应用程序处于非活动状态时,除控制端口0以外端口均不可访问。事件处理程序在端口0上执行控制操作,响应USB标准请求,并负责通知USB应用程序枚举完成和接口活动状态,USB事件通过回调接口传递到USB外设应用程序。当对USB端口枚举操作完成,USB应用程序就可打开并使用USB端口。
  处理一个USB任务的执行过程为:
  (1) 读取USB控制器消息队列。
  (2) 如果接收到设置包,则调用标准请求处理函数。
  (3) 如果接收到事件,则调用USB事件处理函数。
  (4) 确定当前状态和有效配置/接口。
  (5) 更新USB控制器和端口数据结构。
  (6) 重复(1)~(5)步骤。
  USB回调接口程序
  回调应用程序接口是向应用程序提供反馈信息的一种接口,包括向应用程序通知USB事件的消息,如复位、配置改变、接口改变、挂起、恢复和帧起始。使用USB的应用程序要以下列方式回应这些消息:
  (1) 复位 关闭端口,等待枚举测试。
  (2) 配置改变 关闭端口,按新配置打开端口。
  (3) 接口改变 关闭端口,从新接口打开端口。
  (4) 挂起 进入低功耗模式。
  (5) 恢复 退出低功耗模式。
  (6) 帧起始 执行应用程序规定的处理。
  总结
  本文提供了进行USB端口Bulk模式驱动程序设计的过程,实现在USB接口设备与Host主机之间进行高速数据传输,对于嵌入式环境以及windows多线程环境下的USB设备的高速数据传输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