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触摸按键

楼主(2011-12-03):
有什么好办法实现触摸按键发光

网友A:
加发光源

网友B:
呵呵,在车载音响中通常都是加发光二极管来实现的。。。

网友C:
后面加LED或其它形式的背光源,面板本身做成半透明的即可。

网友D:
弄个背光板就行了

网友E:
触摸按键中间开个孔,放led

楼主:
按键中间间开孔的话,如果面板上的字符较大,则需要开的孔也比较大,这样是否会影响按键的效果

楼主:
如果用LED背光源夹在按键板和面板之间,是否会对按键有影响。
另外好像不太好固定。

网友F:
最下层电容式触摸板(触摸处其实就是大焊盘),此PCB上即放置触摸焊盘,又放置贴片LED
中间层放置相应结构的背光板
上层就是外壳(一般用不透光材料对外壳进行处理,把相应触摸的位置所写文字和形状镂空

这样就可以达到楼主想要效果,电容触摸隔一层背光板和外壳,调整好灵敏度后不会对灵敏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