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双路隔离CAN收发器CTM8251D”问题

楼主(2011-12-03):
现象如下:

CTM8251D只接VCC和GND,用示波器量CANH和CANL,CAN总线上有5V信号,而CTM8251T只接VCC和GND,用示波器量CANH和CANL,CAN总线上无信号。

1)如果将CTM8251D(只接VCC和GND,不接CAN控制器)挂在CAN总线上,CAN总线上有5V信号,总线瘫痪。

2)如果将CTM8251D(加上CAN控制器,并且程序没有初始化CAN控制器)挂在CAN总线上,CAN总线上有5V信号,总线瘫痪。

3)如果将CTM8251D(加上CAN控制器,并且程序正常初始化了CAN控制器)挂在CAN总线上,那么CAN总线正常。

如果换成CTM8251T,上面说的3种情况下,CAN总线都正常。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A:
2个系统使用中,CAN控制器 是否相同?

楼主(2012-05-08):
2# hyhmh [

控制器都是SJA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