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我怎么用万用表抄一个6层板 想挑战极限的进来

楼主(2011-12-03):
谁来教我怎么用万用表抄一个6层板?内含:1600个3色LED灯(4脚),140个芯片,0603电阻电容2000+·······顶层附有黑色防水绝缘漆,底层附有防水塑料膜·········
工具只有电脑一台、万用表一块······

网友A:
把防水漆去掉,下面的线很细的话就别折腾了,弄不好把线弄断了就麻烦了.
聪明点从分析原理着手,这种矩阵驱动应该很有规律的.
用通表挨一挨二量,逐点量,逐点画出原理图.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晕,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已设计!

楼主:
把防水漆去掉,下面的线很细的话就别折腾了,弄不好把线弄断了就麻烦了.
聪明点从分析原理着手,这种矩阵驱功应该很有规律的.
用通表挨一挨二量,逐点量,逐点画出原理图.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晕,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已 ...
引用 网友A:

蛋疼领导竟然让搞这个···原理一看都懂  整个LED显示行业都差不多一样····不知道领导到底想要学习人家什么地方,十分不理解····还是故意折腾我玩的·····

网友B:
找规律,从第一个led开始吧!祝你好运!

网友C:
故意折腾U玩的:lol

网友D:
很多抄几层板的都不用万用表。
费神又容易出错

网友E:
抄板啊,哈哈,还“挑战极限”?

网友E:
你这是让这些电工们自掘坟墓?

网友F:
晕,有这精力,还不如自己设计。

网友G:
我也觉得自己设计好。。。:)

网友H:
万用表抄过4层的模拟PID版。。。

网友I:
LED驱动,只要找的芯片型号还需要抄?
和ls一样,4层以上PID模拟板,其实抄之前候就心里有数他是怎么干的,基本就是验证自己的想法.这样才不费什么力气炒出来.

网友J:
最主要的就是看芯片   :其驱动LED的芯片,不妨先吧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熟了在抄,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