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之后FDT变换

楼主(2011-12-03):
AD转换之后进行DFT变换,得到一组复数,实部的平方+虚部的平方,求出最大值,然后对这个最大值进行开方,请问这个结果是什么?是AD转换之后的值,还是与采集到的信号的幅值有关,又该怎么转换呢?谢谢~!

网友A:
每一个复数代表被测信号中相应频率的向量,复数的模代表该频率分量的幅值,复数的辐角代表该频率分量的初相角。

楼主:
复数的模值所指的频率分量的幅值指的是AD转换之后信号的幅值,还是变换之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