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间距的BGA64如何布线?

楼主(2011-12-03):
BGA64,8*8。球距0.40mm,球径0.25。用四层板做。

大侠们能不能给点建议,比如走线规则如何设定,打孔如打才能既利于走线,又利于PCB厂家生产?
多谢了!

网友A:
0.4 0.25的BGA 估计通孔走不出了吧,打一阶盲埋孔吧,附件是常规BGA 布线资料,也许对你有用,看看吧

网友B:
只能用激光孔了

网友C:
直接问PCB厂家吧。
他们会给你建议的。

楼主:
今天请教了一个PCB板厂的工程师,问题解决。

网友A:
说说你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D(2012-02-17):
0.1线,广州杰赛加工都没问题

网友E:
问题解决没下文啦?

网友F(2012-09-05):
問題如何解決了呢?發表下吧大哥。

网友G(2014-06-28):
都是这个逼样,问题解决了就啥也不说了,跟个吸血鬼没两样!

网友H:
肯定用了Microvia,除非有很多脚没有用到。
刚做的板子:0.5mm间距,0.25mm焊盘,48-Ball BGA,3mil(75um)扇出无压力。
0.4mm间距,0.25mm焊盘,必须用所谓HDI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0.4 0.25的BGA 估计通孔走不出了吧,打一阶盲埋孔吧,附件是常规BGA 布线资料,也许对你有用,看看吧 ...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J(2015-02-17):
真不容易啊,我也布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