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结构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1-12-03):
这种电路结构对吗?

1、C1和R7是想把信号耦合过来?
2、第一级运放负端不加输入信号的时候,上电测试电路直流工作点,电路输出距离0比较远, 我分析直流工作状态此时 C1可以断开,那第2级运放相当于靠R7和R8来调节输出电压??
3、2级运放整体构成反馈,目的为了什么呢?每一级单独自己反馈不是挺好的吗
谢谢!

网友A:
1、C1和R7是想把信号耦合过来?

从电路上看,是这样。
另外,R7还有为后级运放提供直流通路的不可或缺的功能,虽然它很小。

网友A:
2、第一级运放负端不加输入信号的时候,上电测试电路直流工作点,电路输出距离0比较远, 我分析直流工作状态此时 C1可以断开,那第2级运放相当于靠R7和R8来调节输出电压??

从电路上看,所谓输出指U1的输出?
如此,断开C1后,就相当于U1是一个没有反馈,两个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的电路,说“第2级运放相当于靠R7和R8来调节输出电压”并不妥当。

网友B:
请给出R9   C6的参数      还有请确认反馈电路是接在U3的同相输入端还是反相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U1没有反馈的话,不就只能靠R7 R8调节输出电压了吗 ,R7 R8即使相等 都很难使U1输出为0 对吧, 这种电路结构妥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馈电路是接在 U3的反相输入端

网友C:
R7,R8是不是还有阻抗匹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