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und的技术请教

楼主(2011-12-03):
初次使用USB hound,不大会用,哪位大侠能指教指教的啊?方面留下QQ来交流一下!

网友A:
我只会一点,BUS Hound中有capture,save,setting,device等,你先点到device选择你要跟踪的设备,然后回到capture中,点右下角的RUN。如果该设备有数据交换就会在capture中显示。

网友B:
我也在看USB,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