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端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12-03):
EP1OUTCFG = 0xA0;    //可以不写,默认的bulk模式
  EP1INCFG = 0xA0;    //为什么要设置EP1??

网友A:
如果固件程序中有用到EP1,那就显示地赋一下值。如果和上电初始化化的默认值相同,也可以不赋值。

网友B:
ep1一般做控制用的,USB設備都必須有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老兄,EP0才是。EP1往后是选配的。

LZ的代码里面EP1起神马作用,去看看描述符怎么定义的吧。

网友D:
对68013来说,EP1是常驻的端点。不管你是否配置,它都存在着。我觉得,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和USB1.1的端点兼容。用来做控制是没问题的。不过,是用户自定义的控制,不是EP0那些缺省的控制。

可以查一下寄存器说明。EP1可选中断和批量两种方式。

网友E(2012-01-04):
应该根据你的固件程序才能判断EP1是用做什么用的挖

网友F(2012-02-10):
可是一般没怎么用到ep1呀?能具体说说用户自定义的控制是怎么回事吗? 谢了5# dqyubsh

网友G: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网友H:
EP1通常是非控制端点,
至于具体哪个类型,看不同的芯片了.
有的芯片每个EP都是固定类型的,
而有的则可以任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