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多个ADC采样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03):
PSOC1多个ADC采样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好像会相互干扰,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一个PSoC 里用多个ADC?

网友A:
为啥不用多路选择器?

网友B:
1. 需要使用MUX4 或者AMUX8模块实现多路切换(也可通过配置相应寄存器实现上述功能,但是比较麻烦)
2. 输入通道切换之前需要使用API先停止ADC在进行切换,否则结果会出错。

网友C:
避免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