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放大电路使用硅光电池为发光LED供电?

楼主(2011-12-03):
大家好,我还是新人,希望能和各位学习电路的知识

如何在不使用反馈的情况下(就是输出的发光跟随着输入而变化),使用使用硅光电池为发光LED供电呢?
似乎比较棘手呢。我查了一下,一个硅光电池的开路电压有60V,短路电流只有70uA, 而一个小功率的LED发光二级管就需要100mA的工作电流,而工作电压倒是足够的,只要1.7V,这样电流放大倍数就是1429……怎么搭建这么大的放大倍数的电路呢?

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A:
首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硅光电池,会有60V、70uA的输出?
其次,是什么型号的小功率LED,需要100mA的电流?
第三,输出的发光跟随着输入而变化,就叫反馈吗?

如果真要是如楼主所言,用60V*70uA=4.2mW的光电池(实际还要小),给100mA*1.7V=170mW的LED供电,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如果输入是电流信号,那么可以谈及电流放大倍数。但若输入的是电源,那就需要用降压型的DC-DC了,把高压小电流转化成低压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终于有人来帮帮我啦!
电源是硅光电池本身
我对各种型号的器件还不熟悉,只是随便查的,大概看了一个数量级而已,硅光电池的电压是足够的,问题是输出电流太弱了,是微安级的,而发光LED都是毫安级别的,所以不知道怎么放大。那些参数只是我随便找的,肯定有合适的型号的吧?而我都不知道该在哪里查询DATASHEET比较好……我觉得你肯定比我有经验,希望你能选择合适的型号帮帮我设计出放大电路,只要不带反馈的就行了,谢谢你啦!

网友A:
LED如果只做指示的话,可以选高亮的,1mA到2mA也够了。
而硅光电池,单片大多是0.45V的,电压更高的硅光电池都是串联的,电压越高成本也越高,所以直接选低压、较大电流的硅光电池即可,比如选4.5V、1mA的,成本肯定比60V、70uA的小,而且可以直接驱动LED。

如果真要用高压小电流的硅光电池驱动低压、较大电流的LED,前面已经说过,需要用降压型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有什么合适的型号呢?
1mA的硅光电池的DATASHEET似乎比较难找啊,搜到的都是国内厂家的,没有DATASHEET提供
我找到的都是uA级别的……

网友A:
能说说应用场合吗?
要想光电池点亮LED,光电池的体积不会很小,那种uA级别的应该是光电二极管,是不能驱动LED的。
驱动LED,要买太阳能电池板,类似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30221758

网友B:
首先楼主没弄清楚放大的本质,放大只是在信号控制下把电源的能量转化为按控制信号变化的能量,这个能量是来自电源的,你说的这个估计用超硅光并接或许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