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公司2pro实现过流过压保护

楼主(2011-12-03):
TE的2Pro™器件包含一个高分子聚合物正温度系数(PPTC)过流保护元件和一个MOV元件,它们构成过热保护器件,在电流过大时,可以实现可自复位限流,在出现电压过载时,可以实现电压箝位。用这种集成保护器件,可以帮助制造商达到工业试验的要求、减少元件数量、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在通用的输入电压范围内,没有保护的普通MOV元件的最大交流额定电压275V(有效值)。在中线断开的情况下,即使是在上游的电路中使用了熔断器或功率电阻器,MOV可能会过热,造成不良后果。如图1所示,在最坏的情形下,由于中线断开,加在MOV上的电压会达到交流400V,而不是交流230V。在这种情况下,电流会无限止上升,在MOV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首先,它的电阻会下降到只有几欧姆,但是,由于在它上面流过的能量很高,它很可能损坏。如果在交流回路中返回到地的通路上,用一个器件来限制电流,由于MOV失灵也可能会过热。
所以2pro可以是现在E-Meter电表上,实现过压过流的综合保护。

网友A:
还是有过热或损坏的可能啊。。。

网友B:
是呀,还有一个功能大家可能不大会注意到,就是2PRO有零线丢失的保护功能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D:
就是说当Neutral线丢失或者接触不好的时候,电压就会从220V升到380V,这时没有保护的话,MOV就会坏

网友E:
是啊,2PRO就会保护MOV,2PRO是个好东东呀。

网友F:
是啊,果然很强大

网友G:
如果发生异常,器件动作了,不断电能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