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2576反馈输入和电压输出的控制关系

楼主(2011-12-03):
新手打算用单片机控制一下LM2576,可是看了LM2576的pdf,可是关于反馈脚的输入控制只有一个电压-占空比的非线性关系图。

现在已知LM2576-adj是电压反馈,单片机的输出脉冲经过放大器和比较器输入反馈端。可是反馈端输入电压-LM2576输出电压之间的控制关系不详,求指教。

网友A:
“可是反馈端输入电压-LM2576输出电压之间的控制关系不详”
这个函数,与你的电路以及元件参数还有负载、输入电压等都有关。

网友B:
反馈端输入电压-LM2576输出电压之间的控制关系不详?
LM2576 调整输出, 最终使反馈电压 1.23V,里面是个自动的负反馈系统.
用单片机控制 LM2576, 有两个方案:
1. 调节反馈电阻. 可以用 MOSFET 或者 三极管 并联在反馈电阻上, 单片机通过输出电压, 完成 MOSFET 或三极管的等效电阻的调节. 最终通过反馈量的调节来调节 LM2576 的输出电压
2. 单片机直接输出模拟信号送给LM2576 的Feedback. 由于这样阻断了电源系统自身的反馈系统. 要求 单片机 参与系统反馈系统, 需要采用 PID 运算, 如果要求响应较快, 单片机的运算量将是比较可观了.

楼主:
回LS,我正是想用PID算法来控制,但是不明白要输出什么样的模拟型号给LM2576。
从FeedBack输入的信号和芯片输出信号的函数是线性的嘛?
是不是需要买个元件回来研究,谢谢LS

楼主:
:(求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