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作用

楼主(2011-12-03):
有本书上说这是个恒流源,但是我不明白这个电路的电流不是输出的啊

楼主:
不是从Q2集电极进去的电流嘛,这个恒流源有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画错了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前提是2个三极管的ib和hfe必须是相近的.
ib相同,那么ic也相同,所以就变成的镜像电流源

楼主:
 5# zjp8683463[/i]  那,Q2集电极端的电流有什么作用?能举个例子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Q2集电极端的电流有什么作用?能举个例子嘛

网友B:
Q2的C级电流与Q1的C级电流相近.你说有什么用

网友C:
Q2集电极接的什么啊?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Q1这种接法不是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嘛,C级还有电流嘛?Q2我知道c端有一个恒定的电流,但是是流入C的。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我的看法是:这个电路自己需要一个能量,作用是“消费”掉和它相连的电路中的能量嘛?我始终不能理解这个电路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学模电,还望老大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D:
to LZ:

这个Q1可不能看作“二极管”,流入电流分两股,其一至Q1和Q2基极(两管平分),其二流入Q1集电极。由于Q1和Q2都处在放大状态,且特性一致,所以两管的集电极电流基本一致。这样,R1的电流和Q2的集电极电流只相差两个的两倍基极电流,可近似认为相同,这就是所谓的“电流镜”(像面镜子似地反映其左右对称的电流)。

网友E:
这个是芯片内部的电路,恒流源的精度不高,一般用于负载。集成电路电阻负载不好做。
如果你想用于分离器件电路,那基本就挂了。

网友F:
Q2集电极端的电流有什么作用?能举个例子嘛

用作为假负载,提高放大倍数。

网友F:
如果你想用于分离器件电路,那基本就挂了

作为学习用时,这个电路还是比较有趣的。
***为二姨家添砖加瓦!***

网友G:
嗯,
一个镜像电流源,
在集成运放里边很常见的一个电路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在书上无意看到的,有点疑惑和好奇就拿来问了,就你的答案(别的大侠的意思,有的我不是太明白)是我最想要的,可惜晚了点

网友H:
新手,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I:
在集  镜像电流源成电路中,为了向各个放大级提供合适的偏置电流,确定各级静态工作点,常常用到偏置电路。常见的偏置电路有镜像电流源,比例电流源和微变电流源。后两者都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

网友J:
我之前照着这个电路(用8050)做了一个,结果Q2集电极电流是很大啊!比如Q2直接接一个电源,那么IC真不是那样的(VCC-UBE)/R1啊!这个问题我也想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