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三极管用法的区别

楼主(2011-12-03):
最近看一本书介绍三极管的几种用法,其中提到有这么几个作用:
1.电子开关电路
2.控制电路
3.驱动电路
我觉得这三种电路没什么区别呀,还搞三个名字,谁能说清楚这些的区别嘛

网友A:
其实三极管还是那个三极管,就看它工作在什么状态下了,工作在放大区就是功率放大器,工作在截止区就是一个开关管吧,新手发言,高手多多指教:P

网友B:
to LZ:

这应该理解成三极管的三种不同的应用场合。

1.电子开关电路

显然三极管工作在开关态,即饱和和截止态。

2.控制电路

这范围相对宽些,一般指信号采集、处理和驱动执行。

3.驱动电路

这通常需要功率输出,所以主要关注三极管的功率相关的特性。

网友(2013-11-03):
1.电子开关电路

显然三极管工作在开关态,即饱和和截止态。

2.控制电路

这范围相对宽些,一般指信号采集、处理和驱动执行。

3.驱动电路

这通常需要功率输出,所以主要关注三极管的功率相关的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 LZ:

这应该理解成三极管的三种不同的应用场合。

驱动电路一般是指弱电控制强电的场合,三极管本身的功率不重要,速度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