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press的68013a的FLAGA、FLAGB、C

楼主(2011-12-03):
主机怎么会知道这些FLAG的信息,要知道USB传数据的只有两根线,这些引脚引出的数据是为了给别的芯片做控制用么?如果没有别的芯片可以不用理会么?

网友A:
FLAGA、FLAGB、C,这些引脚,是芯片68013的固件与68013之外的芯片,如外部摄像头,存储器,FPGA等的握手信号。如果68013不接外部芯片,是可以不管的。

楼主:
是不是68013在数据传输时会在FLAGB/C上产生这样一个信号,而SLWR、PKTEND可以由主控设备来控制,但是我也可以不理会FLAGB/C上的信号,SLWR/PKTEND会自动设置以满足正常数据传输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这些FLAG信号是与外部的智能单元通信用的。如果你不用这些引脚的话,也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就是有些不够合理呀!

楼主:
恩 不错 今天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东西 挺高兴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