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液晶屏

楼主(2011-12-03):
我手头有一块工业液晶屏,有手掌大小,液晶屏不能显示,显示如图所示,请教这方面的高人,这种现象一般是液晶屏的哪里坏掉了?

网友A:
先检查所有连线,这种低电压器件坏元件的可能较小.
若有相同屏,换一块试试,若同样现象,说明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重点检查信号通路。

楼主:
春阳大叔和T叔,我的板子基本上就是一块,不过上边有个小的板子,我上网上查了,叫做高压条,是产生750V的交流高压用来点亮背光还是什么灯的,不知道这块高压条是不是就是驱动板?而且我还量了这个高压条的输出,发现是能输出高压的,但是高压是偏大了还是偏小了我还没测出来。
两位大叔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驱动板,完成什么功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小板是产生背光灯用的高压的,你的屏背光已经点亮了,和它没关。那个是驱动板(这里说一下,有一些屏可以直接和CPU的液晶接口相连而不须驱动板的),建议还是先看看物理连接有没有问题,不行则用替换法看看。

驱动板用与CPU和液晶屏之间进行时序或电平的转换。

楼主:
我研究了一下我的屏,我的屏的CPU板和液晶接口之间是数字信号,直接给出颜色信号,还有同步信号,还有个数字量信号Data Timing Signal,屏是个整体,可以直接买到,感觉驱动部分做到了屏上了。屏和CPU之间的接口除了数字信号之外就还有一个高压背光信号。感觉得把屏换掉了,就能留个处理器板

网友D:
屏线没接好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E:
先检查连接线和驱动板。

驱动板是指排线连接到屏的小信号驱动板,而不是指背光高压板

网友F:
先检查连接线和驱动板。

驱动板是指排线连接到屏的小信号驱动板,而不是指背光高压板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

楼主:
我的屏没有排线,我觉得是驱动板做到了屏上了,那部分几乎没法拆卸了,拆卸损坏风险较大。就是这个屏,处理器板子和他接口,31针的数字接口

网友E:
那检查模组和CPU之间的接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换一个模组试下

网友G:
排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H:
我也有一个液晶屏坏了,拆开看看不知道该咋修,送外面花了100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