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问大家一个c++问题

楼主(2011-12-03):
下面这个c++程序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test(int & i)
{
return i;
}
int main()
{
    short i=10;
    cout<<test(i)<<endl;
    return 0;
}

不能编译通过,以为connot convert parameter form 'short' to ‘int&’
但是加上const就可以了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test(const int & i)
{
return i;
}
int main()
{
    short i=10;
    cout<<test(i)<<endl;
    return 0;
}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加了const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网友A:
先给出原因:C++禁止为非常量引用(reference-to-non-const)产生临时对象。

test() 函数的参数要求一个 int 型引用,而调用时给的参数 i 却是 short 型,如果直接把 i 的引用传递给 test(),并且 test() 修改了引用的值,这将会把与 i 相邻数据也覆盖了,所以,C++ 不会直接把 short i 的引用传递给 test(),而是对 short i 创建一个 int 型的临时对象,将这个临时对象的引用传递给了 test(),这样就安全了。

但是,test() 的参数却是一个非常量引用,这正好违反了 C++的规则,编译器当然就会报错了。

后来楼主加上了 const,这就符合了规则,编译当然也就通过了。

网友B:
谢谢老师!绝对专业,绝对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讲解得真是专业,比《C++ Primer》讲得都深入
《C++ Primer》上给出了经验性的表述:
应该将不需要修改的引用形参定义为const引用。普通的非const引用形参在使用时不太灵活。这样的形参不能用const对象初始化,也不能用字面值或产生右值的表达式实参初始化。

楼主:
老师真的很牛啊!

网友C:
2L解释的很到位啊。。。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还是在C++里面多使用const吧,多多益善!!!

楼主:
2L解释的很到位啊。。。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还是在C++里面多使用const吧,多多益善!!!
引用 网友C:
const的使用注意事项还是非常多的,不敢用太多。

网友B:
欢迎大家听每周2次的群课: 菜农助学群校:134915667

每次新浪微群也有直播:菜农助学群校

本园地也会有群课笔记上传的。

网友D:
有老师的知道就是高效!!

网友E:
const有人喜欢,有人认为是毒瘤。
连C++标准库都受其害,iterator之外,搞出个const_iterator,
再搞出个const_reverse_iterator
疯了,不就是想代替个指针吗。。

网友F(2018-12-12):
大神,如何正确的通过 C++ Primer 学习 C++? 本人即将读研,虽然考的是本专业(GIS),但是研究生读的专业在计算机学院,要求所有研究生都要会编程。本科期间学过C++,但是基本忘的差不多。现在暑假已经被要求到学院搞项目,但是因为对编程只有概念上的认识,所以现在都是在自学C++。这几天开始从头看C++ primer,但是因为基础实在薄弱,很多内容看很久都看不懂,上网查资料也是一片模糊。看了几天之后,觉得我学习的方法有问题(我是每天都在练习他的习题)。我知道学习程序语言要多敲代码,但是这个敲代码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看书也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现在可以不看的。完全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很乱。求大神给些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