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PWM0输出循环加的占空比

楼主(2011-12-03):
PWM, TI, IO, TE, ST
刚开始就是看看技术应用手册了,看看PWM的硬件资源,还有一些内部结构图以及寄存器是如何设置的。

PWM
也要给他提供一个时钟源,一共有四种时钟源。具体看手册,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结构图了,

这个比较复杂了,第一级是设置分频系数,PWM一共四组,总共是PWM0PWM8,每一组是互补的,

/***************************************************************************************
* File Name : NUC120_HOT_PWM.c
* Copyright : 2011-2011 ecjtu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
* Module Name : PWM
*
* CPU : Cortex-M0
* RTOS : NO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通大学
*
* Abstract Description : PWM,LED
*---------------------------Revision History--------------------------------
* Revision History
* No. Version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1 V0.0 11.12.03 涛行天下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TIMER.h"
#include "Driver\DrvPWM.h"

#define Run_Led 2 //2----LED1 3----LED2 4----LED3 5----LED4

volatile uint8_t PWM0_Duty_Cycle = 50; //PWM占空比

/***************
** 函数声明 **
***************/
void Init_System (void);
void Init_Uart (void);
void Init_PWM0(void);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 Function Name : Init_System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 Param : None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System(void)
{
/* Unlock the locked registers before access */
UNLOCKREG(x); //寄存器锁定键地址寄存器(RegLockAddr) :有些系统控制寄存器需要被保护起来,以防止误操作而影响芯片运行,
//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用户可以连续依次写入“59h”, “16h” “88h”到0x5000_0100解锁定.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确定时钟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SYSCLK->CLKSTATUS.XTL12M_STB
/*eClkSrc - [in] E_SYS_XTL12M / E_SYS_XTL32K / E_SYS_OSC22M / E_SYS_OSC10K / E_SYS_PLL */
// Note: Only some of NuMicro NUC100 Series support this function.
DrvSYS_Delay(5000);

LOCKREG(x);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Name: Init_PWM0
** Function: Timer0初始化函数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4-02
** Note:
****************************/

/***************************************************************************************
* Function Name : Init_PWM0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初始化PWM0函数
*
* Param :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初始化 PWM0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PWM0(void)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
/*
声明 PWM Timer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PWM.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8Mode;
uint8_t u8HighPulseRatio;
uint8_t u8ClockSelector;
uint8_t u8PreScale;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
int32_t i32Inverter;
}S_DRVPWM_TIME_DATA_T;
*/

/* PWM Timer property */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 /*自动重载模式 DRVPWM_ONE_SHOT_MODE为单触发模式*/
sPt.u32Frequency = 400; /*PWM 频率 为400HZ即2500us为一周期*/
sPt.u8HighPulseRatio = PWM0_Duty_Cycle; /* 高脉冲宽度 : 总脉冲宽度 = 1 : 100 */
sPt.i32Inverter = 0; /*反向关闭*/

/* Enable PWM clock */
DrvPWM_Open();//使能PWM clock时钟函数

/* Select PWM engine clock */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DRVPWM_TIMER0, DRVPWM_EXT_12M);

/* Set PWM Timer0 Configuration */
DrvPWM_SetTimerClk(DRVPWM_TIMER0, &sPt); //将配置好的参数赋值寄存器函数

/* Enable Output for PWM Timer0 */
DrvPWM_SetTimerIO(DRVPWM_TIMER0, 1);//使能定时器输出

/* Set PWM pins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01);//选出PWM的输出脚

/* En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DRVPWM_TIMER0, 1);//使能PWM定时器0
}

void delay_1s()
{
uint32_t i;
for(i = 0; i < 200; i++)
{
DrvSYS_Delay(1000);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 Param :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主函数 主函数
***************************************************************************************/
int main (void)
{
Init_System(); //初始化系统

Init_PWM0();//初始化PWM0

DrvGPIO_Open(E_GPA,Run_Led, E_IO_OUTPUT);//程序运行指示,设置LED1OUTPUT
DrvGPIO_ClrBit(E_GPA,Run_Led);//点亮LED1

while(1)
{
uint8_t i;
for(i = 0; i < 10; i++)
{
PWM0_Duty_Cycle += 10;//每隔一秒时间加10从而改变占空比
PWMA->CMR0 = ((PWMA->CNR0))*PWM0_Duty_Cycle/100-1;//配置比较寄存器改变占空比
delay_1s();//每隔一秒钟占空比改变一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