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常用封装的散热功率

楼主(2011-12-03):
(无正文)

网友A:
datasheet里都写有
按经验TO-220 和 TO-263 TO-252在1W左右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是多少伏转5V了,如果是12V直接转5V,应用电流400mA的话,热耗散不低于2W,在40度的环境里,热量更难散掉。有个方法可以改善,用BM7808转到8V,再到BM7805,这样节能了,而且效率还高。BM7808和BM7805都是TO252封装的,如需免费试样可以联系我。

楼主:
这个要看你是多少伏转5V了,如果是12V直接转5V,应用电流400mA的话,热耗散不低于2W,在40度的环境里,热量更难散掉。有个方法可以改善,用BM7808转到8V,再到BM7805,这样节能了,而且效率还高。BM7808和BM7805都是 ...
引用 网友B:

不管多少伏转5V,我想发热应该与消耗的功率有关。

楼主:
datasheet里都写有
按经验TO-220 和 TO-263 TO-252在1W左右
引用 网友A:

1W的话如果12V转5V,压差7V,电流可达141mA。TO220热的手不敢摸,TO252不知会不会热坏?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7805在多大功率时需加散热器,多大功率以下不需要加。室内使用环境温度按最高40℃。

网友C:
因为与工作环境和散热条件有关系,因此实际应用还需要以实测温升为准,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D:
40度下,可靠一些设计,超过0.5W就要加散热片。耗散越大就要越大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