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批---ADC模数转换

楼主:
/***************************************************************************************
* File Name : main.c
* Copyright : 2011-2011 ecjtu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
* Module Name : ADC
*
* CPU : Cortex-M0
* RTOS : None
* Create Date : 2011/12/02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ecjtu
*
* Abstract Description : 模数转换
*---------------------------Revision History--------------------------------
* Revision History
* No. Version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1 V0.95 11.12.02 涛行天下 ADC 模数转换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ADC.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usart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32_t AD_Value;
uint8_t buffer[6] = {0,46,0,0,0,86};
uint8_t buffer1[2] = {0x0D,0x0A};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 Param : None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初始化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与其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配置GPIO使它设置为串口发送接收IO和AD转换输入口
*
* Param : None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配置GPIO 初始化GPIO方向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指示灯
DrvGPIO_Open( E_GPB, 0, E_IO_INPUT ); //RX
DrvGPIO_Open( E_GPB, 1, E_IO_OUTPUT ); //TX
DrvGPIO_Open( E_GPA, 1, E_IO_INPUT ); //AD1 模数转换通道1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初始化串口函数
*
* Param : None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初始化 初始化串口函数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9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62BYTES; // FIFO存储深度 6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 串口usart0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
* Function Name : ADC_Configuration
* Create Date : 2011/12/03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华东交大
*
* Description : 配置ADC相关参数
*
* Param : None
*
*
* Return Code : None
* Global Variable : None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one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5 2011/12/02 涛行天下 初始化 初始化ADC
***************************************************************************************/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DrvADC_Open(ADC_SINGLE_END, ADC_SINGLE_OP, 0, EXTERNAL_12MHZ, 3); // ADC_SINGLE_END AD为单端输入模式
// ADC_SINGLE_OP 单一转换
// 1 GA0作为输入 模式输入通道使能
// EXTERNAL_12MHZ ADC时钟为 外部12MHZ
// 3 AD时钟频率 = ADC时钟/(3+1) = 3MHZ
DrvADC_SetADCChannel(0x02,ADC_SINGLE_END); // 2 GA1作为输入 模式输入通道使能
// ADC_SINGLE_END AD为单端输入模式
ADC->ADCR.DMOF = 0; //转化结果无符号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操作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相关GPIO
USART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相关寄存器
ADC_Configuration(); //配置ADC相关寄存器

{
DrvADC_StartConvert(); // 开启ADC转换
while(DrvADC_IsConversionDone()==FALSE); // 判断ADC是否转换结束 并送串口显示
AD_Value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5;
buffer[0] = AD_Value/1000 +48;
buffer[2] = AD_Value/100%10 +48 ;
buffer[3] = AD_Value/10%10 +48;
buffer[4] = AD_Value%10+48;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uffer,6) ;
delay_ms(300);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uffer1,1) ;
delay_ms(5000);

}
}

数据结果图:

网友A(2011-12-04):
晕,俺以为是涛行九天也参加助学活动并编写程序了。

网友:
很好,对我有很大帮助

网友B:
正在想ADC,先做个标记,明天开始学

网友B:
非常不错呀.我又来顶了.

网友B:
看这篇**,终于学会了ADC.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