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PLL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3):
找的一些资料说PLL频率400-1050MHz,现在做的一个东西用到IOSERDERS做CAMERALINK接口;这样的话CAMERA的像素时钟就不能低于57,但是实际很多cameralink相机都是40M左右;有没有别的变通的办法可以让支持的频率降低一点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关系么??
速度高,你可以抛掉一部分数据啊

楼主:
丢,不是太明白;做CAMERALINK(1:7)采集时输入的参考时钟低于57M的话按手册说的PLL还能正常工作吗?在ISE里设置的zhizhon布线的时候会提示ERROR:PhysDesignRules:1859 - The computed value for the VCO operating frequency of PLL_ADV instance
   inst_clkgen/pll_base_inst/PLL_ADV is calculated to be 350.000000 MHz. This falls below the operating range of the PLL
   VCO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of 400.000000 - 1000.000000 MHz. Please adjust either the input frequency CLKIN_PERIOD,
   multiplication factor CLKFBOUT_MULT or the division factor DIVCLK_DIVIDE, in order to achieve a VCO frequency within
   the rated operating range for this device.

网友B:
400.000000 - 1000.000000这是VCO的频率,不是最终的输出频率,一般对PLL来讲,
Fout=Fin * M /N*O
Fin M N O都是有范围的,还有就是VCO的输出也是有范围的

网友A:
我明白了。你别用40MHZ啊,你先用80M做,然后一个时钟周期有效,一个时钟周期无效

楼主:
明白了,原来一直陷入一个误区,以为PLL最终输出频率就是400-1000

楼主:
我明白了。你别用40MHZ啊,你先用80M做,然后一个时钟周期有效,一个时钟周期无效
:
cameralink相机是40M像素时钟的话输出的时钟就是40M,接收需要用这个时钟来做时钟源同步,猴哥的理解和我要的有一点偏差;可能和我描述的不全有关。总之搞定了,庆祝一下:victory:

网友A:
明白了,原来一直陷入一个误区,以为PLL最终输出频率就是400-1000
引用 楼主:

搞定就好

网友A:
我明白了。你别用40MHZ啊,你先用80M做,然后一个时钟周期有效,一个时钟周期无效
:
cameralink相机是40M像素时钟的话输出的时钟就是40M,接收需要用这个时钟来做时钟源同步,猴哥的理解和我要的有一点偏差;可能和 ...
引用 楼主:

嘿嘿,不知道如果你说的成立,为什么要是57呢?

楼主:
cameralink的串化比是7:1,串行数据时钟400M对应的像素时钟就是57M多一点点。E文不好偷懒没看手册搞的:L

网友A:
哦,原来如此。

楼主:
有问题猴哥总是第一个响应,你是蹲点在坛子里?:lol

网友C:
楼主不厚道,怎么搞定的,也给我们分享分享啊~
大家别老是指望猴哥给咱培训,关键是您拿什么报答人家啊?
哈哈~~

楼主:
;P,高手应该都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当是给以后碰到类似问题的新手留几句吧。原先没怎么看手册,被ISE布线报的错带到坑里去了以为PLL输出只能是400-1050M, 明空的“400.000000 - 1000.000000这是VCO的频率,不是最终的输出频率”说到问题的关键;PLL_ADV的M和D的值调整到PLL的VCO输出在400-1050M内,CLKOUT符合需求即可。

网友D: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