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ode图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3):
re LZ:

分析其模(幅值)和相位即可,注意这是个复变函数,s 用 j2πf 代入(f 为频率)。类似这种分析和称之为相量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请你说的更详细一些,这是算2个极点吗?
H(s)是负的,相角是π+arctan零点-arctan极点吗

网友A:
to 3L:

是两个极点,但要注意的是其为相加而非乘。

要分析极点和零点,需要将其变成单个分式,然后看分母和分子多项式的根(分母根为极点,分子根为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么说这题的分析变换还挺麻烦啊!我以为2个相加的话直接按2个极点来算,遇一个极点幅频特性下降20db/10倍频。。。那这样把它变成分式的话分子有零点出现吧?

网友A:
to 5L:

这肯定会有零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