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式充电

楼主(2011-12-03):
最近自己想做一个小型脉冲充电器自己用,但是不知道一般充电的频率在什么范围?而且判断充满的标志也不清楚,故想请教一下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谢谢了

网友A:
不同的的电池充电方法是不同的,镍氢镍镉可以用拐点法,锂聚合物电池用恒流恒压法,铅蓄电池用三段充电......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脉冲充电频率总有一个参考范围吧?而且关键是怎么样判断充满?谢谢

网友B:
手上有一个很粗糙的充电器 整流以后不滤波 就是脉冲充电的了....

网友C:
呵呵,先去搞清楚为什么要“脉冲充电”
搞清楚自己到底要充什么电池。

至于自用,一两个的话还是去买成品划算些,DIY并不省钱,也不一定就好。

这年头,好东西也还是有的,当然,要会找,多上网看,不要贪便宜,不要买路边货。

楼主:
一般应该有一定的充电脉冲范围的吧?

网友D:
频率越高对器件的要求越高,几K-几百K都可以!
  脉冲充电是为了保护电池,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D:
我还见过2.5K频率放电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