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KD F407 软件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STM32F4DISCOVERY, KEIL mkd 4.22a
项目选项->软件仿真, setting

显示下面错误
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 configuration options
之后就不能软件仿真

怎么解决?

网友A:
等下一个能支持的版本,或者硬件仿真。:)

网友B:
唉, Keil 升级得是很快, 但只是编译系统支持了新的芯片
至于仿真,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个奇怪, 不知道 Keil 搞了啥东西, 由于习惯了 UV3, 我把 UV3 搬到 Keil 4.22 系统里, 虽然用新的CDB 文件可以建工程了, 居然编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