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求助

楼主(2011-12-04):
为什么protel 覆铜后,铜和焊盘之间不是灌满的,而使很细的导线连接?

网友A:
我不用PROTEL的 那是大学时用的软件 但是你这个问题是花连与全连的区别,你需要找到铜皮连接设置 设置一下就OK了 PROTEL我忘的差不多了 要是ALLEGRO,MENTOR Expedition什么的软件的话 我都可以指导你操作 呵呵

网友A:
将连接设置成全连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了。

网友B:
效果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如下图设置:只需要将width值改到适当就好了